20寸监视器电源板改造

楼主(2013-08-17):
朋友公司监控室20寸监视器坏了。说给别人修过,修不好说是屏坏了。让我看看能修不?拆开发现这个电源板应输出两组电压。12V和18V 。 板上6脚IC不见了。测量驱动板12V短路 可能上家就是应为这判断屏坏了。顺着12V电路查,查到高压板供电入口有个小电容短路了。去掉电容测12V电阻正常。剩下就是电源板没IC型号没法修只能改造。我用5L0380R代替6脚IC改造成功。除了把启动电阻换成330K  拆掉原来的开关管和对地电阻。 让5L0380R供电脚为15V电压 电路工作正常。我把5L0380R装在原来的散热片上试机发现温度有点高。最后把5L0380R装在铁板上试机温度正常修复成功。

网友:
5L0380R  这IC多少钱一颗啊!?

网友:
我发现你是牛人           芯片PDF不好找吧

网友:
其实这个用TOP226Y改造更简单。

网友:
其实换板更有保障,你改的那个没有改错,但是呢,监视器不会关机,你想过没有你的芯片先是30度   俩天不关机可能就 40度了      一个月呢

网友(点评):
18V12的板哪有呀? 散热你就放心。以我的维修经验开机几小时散热片不烫手。就可以放心的用。何况这个机子后面还有排热风扇。

网友(点评):
换板的稳定性不如原板,原板能修复才是真的牛。修的是技术,换的是寂寞。

网友:
呵呵,等着返修吧

网友(点评):
你放心 以往的经验连续开机24小时以上没问题不会返修的。

网友(点评):
张师傅对电路了如指掌 佩服

网友:
个人认为换板要好一些 非常赞同楼主技术

网友:
还是换板省事

网友:
这个肿么改 ,我还不会gia

网友:
这个肯定能用住.

网友:
技术不错啊 很好啊

网友:
试过才会明白!!

网友:
专门回复一下看看我的键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搂主的芯片哪里买的啊 教教我们如何来应用啊

网友A:
技术牛B,但我觉得这种很难让顾客认同,要是顾客有机会拆开机器,他会觉得你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B,但我觉得这种很难让顾客认同,要是顾客有机会拆开机器,他会觉得你乱搞,

修好能收钱,不返修才是真理。没人会看你修得怎么样。你看看这种监视器多少钱一个就知道了。我才收维修费200元。

补充内容 (2014-2-21 13:47):
谢谢各位关注,这样改造非常成功。现在这个监视器24小时使用快一年了没问题。前段时间又叫我帮他修好另外一台坏的。

网友(点评):
楼主以前是修家电的么

网友:
装起来好用,不返修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