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进水机 1.8V待机短路

楼主(2013-08-17):
DELL 5520进水机  二代I5,ATI独显,新机,找不图纸

原故障待机0.07A 不触发

测3 5V 已出

进水位置IO ,CPU 供电蕊片(直接换掉)

把进水的地方全部处理好,测电感无明显短路

插电待机0.145A 明显偏高,但可以触发到1A左右

测3 5V正常  1.8V拉低1V..  只有显卡微热

网友:
板号: LA-8214P

网友:
显卡微热是正常的 触发了他工作了肯定热

网友:
显卡温热肯定是正常的啦,没有图纸,建议重点检查进水部位原件是否有脱焊,击穿,氧化的。

网友:
客户出不起价格,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