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显示器换完灯管后过几天就会有亮线

楼主(2013-08-17):
       如题所说,飞利浦190EW的显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用一下就黑屏,这个显示器的通屏就是灯管的问题。 这个我也换了很多了。我把灯管全部换掉,或者是说换两根灯管。换完以后用个一两天没什么问题,但是用几天以后屏幕上就会出现亮线。这个显示器的灯管换了很多,就是今年以后出现了好几台了,虽然每次都跟客户交待清楚了。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是不是我买的灯管有问题呢?

网友:
屏的问题,灯管一般坏了接线头

网友:
应该是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弄松了软排线

网友:
应该不会吧。我换过很多台这样的显示器的。就是今年换了有个两三台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批垃圾群创屏。换完灯管没几天就出彩线了。

网友:
和客户先说好,或是告诉客户是电压不稳造成的(下下策)

网友:
发给北京修说是模块坏了,这批屏幕修了也不稳定。最后没办法 给用户换屏了。

网友:
屏幕软排线受挤压了吧  那个地方真的要小心处理  我以前就不小心搞出来竖线过

网友:
软排线,我没有挤压过。去年换了很多,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