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f8100 m2+se主板跑乱码,点不亮。

楼主(2013-08-17):
接修一块映泰gf8100 m2+se主板,跑乱码,点不亮。CPU换也一样。用手压单芯片也跑不了,刚开始用手压可以,后来什么压都不行了。

网友:
我有一块GF8200 M2+的,不跑码,无复位,电压都正常,没时钟,PG信号正常,应该是桥坏了吧,丢了!乱跑码的话可以换换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