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两片板 板上能听到响声

楼主(2013-08-17):
遇到两片板,都能听到有响声。可惜两片都没有修好。电感,MOS管差不多都换了,还是这样。想问问除了这桥坏的话有没有可能出现哧哧的响声?

网友:
把响的那块地方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一般电容爆掉才由噗噗声音发出!1

网友:
学习中。升级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9481-1-1.html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电感发出的啸叫声吧

网友:
遇到过电感出声的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哥们,有响声的话,你别管响声了,是找不到的,我也碰到过,最后是个MOS管问题,你仔细测测主板电压吧,用示波仪测吧,可以看到跟叫声一样节奏的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