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显示器还有的救吗?联想L215WD

楼主(2013-08-17):
顾客拿来的 我判断屏幕坏了~ 顾客已经买新回去了。。。这个我拿来研究下~问下是否是屏坏了。。

网友:
屛挂了 显示器上面耀眼的 光是 灯光反射还是      显示器的光

网友A:
下面那些感覺是進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些感覺是進水了。

难道拿出去晒晒?

网友:
基本这种是搞不好的,屏坏了

网友:
亲,把你的屏的PCB上的大的主控芯片加焊下,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B:
绝对是屏坏了!不信你拿个同型号的挂上去试下!!我早俩天还修了个明基的笔记本!!

网友:
屏已经坏了,没有办法修好的

网友:
看来 同学们口径一致 直接判死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屏坏了!不信你拿个同型号的挂上去试下!!我早俩天还修了个明基的笔记本!!

楼主好像没说是笔记本屏。

网友:
可以修好的 就看你的 技术如何  呵呵

网友:
左下泛红吗,放电试一下

网友:
应该可能是排线氧化导致的 或是芯片虚焊、受潮  排阻损坏所引起的原因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是屏线

网友:
楼主 好想法 建议有电吹风 吹........

网友:
没得救了 屏坏了

网友:
没接上主机试试吗,修机器凑合用吧

网友:
修得了是你的本事。

网友:
屏坏了  修不了了

网友:
屏坏了, 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
屏坏了 没用了

网友:
学习了、、屏坏没必要修吧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没说是笔记本屏。
笔记本一样的,照样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