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8-sp无辅助电压

楼主(2013-08-17):
刚收到一片电源,各各牌子的都有,这个个长城ATX-3008-SP这个电源三无,拆开清理下,看了看没有电容现象,测试下基本没有问题,就准备通电测试了,通电后,测试7500的输出电压0V供电0V,在向上跑,一直跑到变压器那里还是0V,在跑前面电路,300V这里280左右,在向上测了下市电,才180V我那个汗,我这电压好低,在往下跑,大电容这里147左右,150左右,汗电压不一样,拆下了分压电阻,汗800K的电阻基本没有问题,差几V就算了,在往下测试,测到变压器这里0V,汗~问题差不多了,在测下电阻,好家伙无穷大,感情变压器坏了,拆之~~发现线烧掉了,看图

在焊好了在测试,还是0V,汗~~~还不行在观察电路,变压器这个家伙是P1014控制的,这个是7脚的IC,这个家伙我去查了下资料只有4个功能脚,其他的都是空的,汗没有办法去找了好的换上,在测试有电压了,在测PSON3.7V    5VSB有5V  在短接开机测试全部正常,最后讲下,这类型的电源修过几个,像用EM311的比较容易坏,遇到这样的电源不妨参考参考~~~~

网友:
汗!修过许多电源,就没看见过“800K的分压电阻”,楼主可以指点一下在什么地方或PCB上的丝印符号是R多少吧?让偶见识见识!

网友:
电源给装上了,知道我也奇怪,大部分都是110K   220K  330K的 ,我觉得很奇怪,色环上显示这么多,测试也这么多,算了懒得管了

网友:
刚刚看了下,就看到一个,显示是R1,或许后面的那个可能是R2,看不到被大电容挡住了

网友:
这个辅助电压我没碰到过变压器断线的,我碰到过,大短路,基本主要的都烧完了

网友:
汗我才发现我的ID在2011年就注册了~~~

网友:
来赚点积分,下载图纸都没钱额

网友:
我还遇到过 变压器铁芯破了 不起振···修的头都大了··结果一拆开看才知道··

网友:
长城的这个变压坏的多。待机没有电

网友:
1014比DM311好修,特别是雷击时,换上DM311,电压会跳,修了几个都没修好。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1m的电阻坏的,没有待机电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坏电源都有,最近在学习修电源,在看刘坚强,都107讲多了,有兴趣的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