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二级维修(补焊盘)

楼主(2013-08-17):
      接到水果4一台,也不知道二修还是三修了,触摸IC的焊盘掉得很惨,硬着头皮补焊盘,因为焊盘点很细,补起来非常的困难,没有显微镜。补好后如何处理才能让焊上芯片的时候不移位和不产生短路,这个问题头痛。
     盯着补好的焊盘半天,突然灵机一动,工厂生产的板在没上芯片之前都会打上绝对漆。。。。
    1、把整个补好线的触摸IC的焊盘全涂上绿油,用紫光灯照半个小时,这时绿油的作用除了防止短路,还起到了固定住补上的细线。       2、用小刻刀把所有必要的点上的绿油轻轻刮掉,然后铬铁上锡一次。
    3、再次检无短路,主要量焊盘边上几个电容就行。补上掉件的R16和R30,以及旁边的小电容。
   4、最后就是把触摸IC换上。最后测量是有短路,测量点同第3步。
   5、大功告成。上机测试正常!!!过程如图,没有技术含量纯属的手工活。
   顶着超级版主的帽子N久不发贴了,惭愧惭愧!!!!

网友:
这样的手工太变态了。。。
能讲一下怎么补的吗?

网友:
只能用牛B两个字来形容楼主了,这手工太无敌了。

网友:
手机维修没有真正接触过,好的经验吸收下

网友:
楼主这补线功夫无敌了,呵呵,这样的我是补不出来的

网友:
为楼主的手工和毅力喝彩

网友:
补点后怎么固定一直弄不好,想不到用绿油能解决!下次试试看,谢谢版主的经验。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仔细点的图,那就完美了!

网友:
牛B,绿油我都没用过

网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难啊。没一把好手是做不到的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啊。苹果的手机维修难度大吗

网友:
初略的数了下,貌似掉了12个左右的焊盘呢!不知道有几个是空点!

特别想知道,焊盘都掉了,浸没绿油也没用的,关键是想知道焊盘都掉了你怎么补这个线的?

网友:
先补线,再浸绿油?

网友:
这种事难度不小呀

网友:
干水果,手工好,修复的成功就高,

手工不好,随便吹个带胶的芯片都掉点!

网友:
这个补点果然牛XX

网友:
能讲一下怎么补

网友:
见识了   还没见过iphone手机的主板呢

网友:
佩服!真功夫。

网友A(2013-10-11):
这么强悍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强悍的设备!!!

断箭在哪高就?看你的帖子,是把维修牛人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字的那一段就是方法

板主,你的绝缘漆哪买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断箭在哪高就?看你的帖子,是把维修牛人

我业余维修的,下了班有空才修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业余维修的,下了班有空才修东西。。。

断箭大哥,方便透露下你的设备吗?烙铁,风枪!你的设备性价比应该不错吧!各个型号!谢谢了

网友:
能讲一下怎么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箭大哥,方便透露下你的设备吗?烙铁,风枪!你的设备性价比应该不错吧!各个型号!谢谢了

我的烙铁就一个仿白光,小刀头,风枪是朋友送的旧的8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拆的。。。。

版主啊,我是上期的IPHONE学员(9月的),我想请问下,你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风枪和烙铁啊,我也准备去买你一样的风枪和烙铁,望指教

网友:
楼主的工具齐全啊

网友(2013-11-11):
4代触摸IC本来就很多空点 ! 但是楼主手工实在 还得加强

网友(2014-03-20):
好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看来绿油很耐高温啊

网友:
补点是我最愁得了,每次修进水的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牛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网友:
我也补过诺基亚手机的焊盘,方法和楼主的一样,不过只用绿油涂在补加的细导线一带,没有全盘涂绿油。

网友:
好吧,这样也行。。

网友:
我赞同,应该置顶。

网友:
牛比的 手术呀

网友:
本本和手机  飞线上绿油都是想通的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很强大 楼主 补线是把笔记本屏线剪下合适的一段 然后把皮全部剥掉 然后放到芯片底部 是么?

网友:
还是三星note3好,基本都市可拆卸组件 哪里坏了拔了排线换

网友:
收徒弟不

网友:
版主真是谦虚,说起来简单,其实有多少人去认真的弄,学习你的维修精神

网友:
这线飞的真是犀利。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神一般的 厉害啊

网友(2014-07-14):
这个要手上功夫过硬!

网友:
楼主大毅力啊,我修笔记本补点都郁闷了 更别说手机这么小。加油,你可以的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啊。牛掰啊

网友:
显微镜下就是不习惯,50X下手一小抖又要找半天了
好技术,谢分享!

网友:
强烈支持lz的精神,搜索功能确实有待完善,百度有时候能搜索到站里的东西但是站内搜索就未必了........

网友:
楼主 牛人啊 苹果 4  主板都管的 黑胶的

网友:
经验,不好搞

网友(2014-08-14):
补焊盘是个细活,要有耐心,恒心,毅力,焊工也得过硬。我是修笔记本的,这个深有体会,这种情况绿油不能少。

网友:
这手艺没得说呀,就是没看到掉点的地方是怎么补的,补点细节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 赞一个

网友:
手工真的不错啊,也是高手制作啊

网友:
版主威武!

网友(2014-09-15):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月饼很好吃

网友:
手工活不赖、

网友:
楼主太牛B了啊

网友:
版主手工好啊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真的很好啊,不知道何时我才能练到这种程度啊,真是羡慕啊

网友(2014-10-22):
没有半年练不出这手艺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主板上常用的技巧,做桥和显卡的时候经常用

网友:
楼主手工可以啊  不错

网友:
胆大心细   鼓励一下

网友:
断剑大哥 现在改行修手机了吗

网友:
这可要有一定耐心啊

网友:
第一张那个是飞线吗?

网友(2014-12-03):
这哥们绝对是个维修高手,是个潜力股

网友:
楼主这个功夫很细啊

网友:
单把露出来的铜线补绿漆不行吗?还是担心高低不一致不好焊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有一部5S刷机报错14,开机有竖条,看看你能不能修,价格好商量,QQ2657507412

网友:
只能用牛B两个字来形容楼主了

网友:
维修在于思路灵活,会变通。

网友:
这种活比绣花还要难

网友:
没有显微镜可以做到这样,可见楼主的手工是多么的无敌啊

网友:
这个线要怎么才能焊好?

网友(2015-08-27):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难啊

网友:
@断箭      哪有这么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