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暗屏修复

楼主(2013-08-17):
接手个IBM X200机器,故障就是暗屏,拆解下B壳子,测试灯管,不亮,直接换了个,安装好,开机,还是暗屏,NND,再次测试灯管,没问题,由于手上没这种高压,就测试了下屏线,没问题,测试了下高压板子信号,正常,那就是高压板子问题了,改了个通用的,开机测试,OK了,给客户打电话说了下情况,客户不同意换通用的,因为没指示灯了,还有就是通用的体积比原装的稍微宽了些,安装不进去,剪了里面铝皮安装,还是有点鼓包,谈谈价格,发了个原装的吧,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都坏掉的还是比较少见的。不知道是谁烧掉了谁。

网友:
给客服换东西还要问客服吗 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就换了

网友A:
测试灯管   不亮你好换灯管干嘛(外接也不亮 那肯定不是灯管问题不)

网友:
大哥,人家说的没错啦,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用灯管测试仪,测试屏上的灯管不亮,那不换灯管干吗?又不是笔记本上的高压板外挂灯管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灯管   不亮你好换灯管干嘛(外接也不亮 那肯定不是灯管问题不)

用点灯的工具测试的,

网友:
遇到一个也是暗屏的X200,经测试也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2014-11-10):
高压,灯管这些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一个,还没解决,正在网上订屏线和高压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经常打火把高压烧了吧

网友:
IBM
暗屏最不愿意修了 拆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