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

楼主(2013-08-17):
清华同方19液晶指示灯不亮    无5V 12V 输出,电源芯片是OB2268的   3脚电压0V    测得启动电阻第一个有169V  第二个0V,  是不是哪个电阻坏掉了     两个电阻标着是914    加起来也就快2M 了吧

网友:
是不是电阻坏了 万用表不会用啊

网友:
启动电阻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先测量启动电阻是否开路,再测量启动脚对地电阻,对地电阻很小就直接换掉OB2268。

网友:
楼上所说极是。但ic坏的概率更大一些。

网友:
IC可能损坏了,只要把IC取下来,再测电压就知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