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跑C1重启

楼主(2013-08-17):
技嘉G41第一次开机能点亮      关机后开机跑C1重启  求解      每次都是

网友:
唰唰BIOS看看 有没有效果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要不就刷bios

网友:
查查内存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手里正有一个P43     故障一样   搞了好些日子

网友:
应该先刷下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