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掉电?

楼主(2013-08-17):
故障是用电池可以,单独用电源也可以,要是同时用,公共点就变成8点多伏。就算进到系统显示充电,但其实用的还是电池的电量。。。。。求解!

补充内容 (2013-9-28 16:19):
已解决

网友:
楼下回答吧..共同学习..

网友:
明显 保护隔离那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 还有电源和电池选择信号

网友:
同时使用时导致适配器部分的保护隔离过不去啊,有没有可能是,有的地方没有收到适配器有效信号(没检测到适配器)。另外问一下,保护隔离芯片有没有,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存在时选择电池供电的设定脚啊?

网友:
明天继续查查,到时跟大家讨教

网友(2014-05-06):
求结果  我也遇到一个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隔离保护  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