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方案振荡电路求解..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2013-08-17):
我发现UC3842芯片如果想要正常工作,那么第7脚必须有14V电压,8脚有5V基准,内部才能工作起来,从而控制开关管的G级

但是我不明白,查看了很多个3842电源板,发现第7脚通过一个150K的电阻直接到了变压器初级,也就是300V大电容正极, 为什么300V大电容正极接了个150K的电阻后,电压就降到了14V呢? 不解,求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上正解,150K电阻又称为启动电阻,是为3842启动时提供能量的,当3842正常工作后,这一路电压便被变压器反馈回来的一组电压取替

网友A:
300V接的150K电阻,如果不接3842,那么就是70多V吗? 300V 通过150K降压到70多V 吗

hjq

网友:
不接3842就等于300V接150K电阻无负载回路,当然电压不会是70多V,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不会压降多少。

网友:
300V经过150k电阻不接负载还是300V 这个电阻是限流  启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00V接的150K电阻,如果不接3842,那么就是70多V吗? 300V 通过150K降压到70多V 吗

多谢了,还是你说的清楚,还得请教下,我在修一个电车充电器的时候,电源管理是3842.开关管是8N60C,经过检测都坏了,4个整流管也坏了,我用整流桥代替了整流管,然后换好3842和开关管, 大电容端有300V,但是3842的7脚只有12V电压,无法启动,我就想到用5L0380R电源模块代替,拆掉3842和开关管,把5L0380R的1脚接大电容负极,2脚接开关管D级,3脚接150K电阻处,4脚接光耦, 通电后,发现电路发出“嗒嗒嗒”的连续声音,就类似修液晶电源一体板高压部分短路的声音,请教下我是否接的有问题,还是此电路后继有短路啊?

网友:
拉不动负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还是你说的清楚,还得请教下,我在修一个电车充电器的时候,电源管理是3842.开关管是8N60C,经过 ...

顺着3842的7脚查呀,应该有其它的部件坏了吧,如果电压不够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着3842的7脚查呀,应该有其它的部件坏了吧,如果电压不够的话。

用3线万能模块,红线接原开关管D级,黑线接原开关管S级, 通电听到变压器“哒哒”声音,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原开关管的S级到300V大电容的电阻开路了,换上良品电阻以后,次级正常输出电压。

这个几乎导通的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啊?  还有就是万能模块上哪个是脉冲变压器啊,我从其他网站上看到如果想要用万能模块修电车充电器需要把万能模块的脉冲变压器拆掉,拆掉以后充满电会自动停止,我不知道是哪个啊,我这个模块上就一个小变压器,如果拆除了以后,是否电路还能工作啊?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