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AM时钟芯片烧 不触发

楼主(2013-08-17):
客户换下的板子时钟芯片烧 开机跑马00,放在一边 最近拿来试了下 不触发了,ATX绿线到对地阻值1,肯定有断线啊,求这板子图纸或者RTM870T-954各脚位电压。时钟芯片3,9,10,11,14脚都烧黑了 我用二甲苯刷了刷 几个脚 连接电容 和排阻 哪位老大有图纸 或脚位电压的 发来啊 我的邮箱65459087@qq.com

网友:
这板子论坛有许多点位图,自己搜索

网友:
妈呀 这什么板子啊,或者板子做的这么烂,CPU座子上面断了5跟线 都到IO的 擦  这么细的线这么连啊 无语

网友:
继续顶 全板无供电 CPU 内存 北桥南桥 只有绿线下来的330电阻有5V
有几个帖子我也看了 都是330电阻 直接飞到IO 72脚的是不是这样飞了 就有供电了 这个有点让不解我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断线 已经接上去了 有点断点  刮开没有断

网友:
继续顶 CPU供电 无12V 主板 可能大面积短路吧,电源还好的 求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