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ONE KAV10换屏奇怪故障

楼主(2013-08-17):
有台ACER ONE KAV10是屏幕右边压坏了,没有图像,左边显示正常。换龙腾101屏幕开机显示正常,但关机后再开就经常没有显示,换旧屏码片上去也是这样(装旧屏就没有这故障)外接一切正常,再换同一型号的屏AUO B101AW01 V。0显示图像分两格,装旧屏码片也是这样。想刷下主板BIOS试试,但好像与BIOS没有关系。 。不知有谁砬到过吗。

网友:
试过外接没?

网友:
这么奇怪的还是没见过,一般认为屏坏了

网友:
把这屏换到其他机器上试下

网友(点评):
换到14寸机器上正常

网友:
换原型号的屏

网友(点评):
是原型号的屏。后缀都一样。

网友:
分辨率  驱动  和排线原因所引起的

网友(点评):
开机就这样。BIOS下都是这样。屏线?(那旧屏就不会)

网友:
是显卡的。。。。

网友:
我还真怀疑是不是分辨率引起的?
如果屏幕全部正常显示出来的话,你屏幕任务栏右下角的图标符号是不见的。

网友(点评):
有点像液晶显示器分辨率引起的,但刚开机进BIOS也是这样呀。

网友:
屏的问题,笔记本的屏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点评):
屏换其它机器上又正常。

网友:
刷下EDID

网友(点评):
谢谢!没有合适的座子,刷不了。

网友:
应该是BIOS  或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型号不同吧
我也有过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换码片。。

网友(点评):
换了码片也一样

网友:
估计还是屏线吧,哪儿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屏线有问题,但旧屏又不会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没

网友(点评):
没有修好,机器给客户取走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机器已经给客户取走,屏幕没有更换成功。留下悬念.

网友:
有的本子挑屏,多换几个牌子的屏试试

网友:
刷个原码吧,我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