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48A,热机黑屏,指示灯不亮,求解

楼主(2013-08-17):
该机热机不定时1-2小时,3-5小时都有可能黑屏,同时指示灯不亮,拨电源不行,拨掉隔个十几分钟,又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论坛上见到有人说过这样的问题,重刷MCU解决,但问题是,我这个机器,装上后盖估计就1-2小时黑屏,打开后盖就2-3小时不等,如果把电源板和驱动板,都裸放在那里,开机测试一天都不会有问题,这样明显和温度有些关系,怎么会是MCU问题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79518&extra=

网友:
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
感觉驱动板好象有问题,先用代替法,试试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还在测试中,程序已经刷了还是会断电,不盖后盖也会断电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 再试  如果不行吧  3,3v稳压管换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吧,好好看看,检查一下高压部分的电路,或者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是最难搞的机器

碰到过多次这样故障的机器,最后是改的高压板才得以解决的。

网友:
换电容了  换了再试试

网友:
好像有通病这个机器

网友(2013-09-23):
我也有一台这个问题的  我的是电源板的问题黑屏时量电源板5v没有   拔下电源线得等一会再插上就又好用1-2个小时左右   搞得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