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08-17):
独显的,放电过一会儿能加电(只要加电机器就亮了),但是第二天又不加电了,刷了bios,加焊过蓝桥,请指教啊!!

南和蓝都打错

网友A:
亮的时候进安全模式看下

网友:
第二天又不加电啦?楼主说的意思是不是,只要加电,第一天开关机,重启什么的都没问题啊?

网友:
见过这样的机器,可没有去研究他,肯定不好搞了!

网友:
不加电? 有无待机 按开关键能不能触发?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都能触发,但是有时候不亮,电流跳变很正常的,有时候亮一直没事,重启就不行了
加过显卡 刷BIOS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的时候进安全模式看下

主要进安全模式看哪些内容呢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进安全模式看哪些内容呢  请指教

进安全模式卸掉显卡驱动  然后再进开机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