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 2270 22寸显示器刷驱动后关机不能开机

楼主(2013-08-17):
rtd 2270 22寸显示器刷驱动后关机不能开机,刷包程序厂家发的,会不会是软件设置问题,别的都正常,就是关闭显示器后开机键无效,只有清空后再刷才能显现软件是 RTD Customer Tool

网友:
换个程序,试试了。

网友:
RTD Customer Tool,你用的是什么版本,V1.7吗,2270芯片在ISP OPTION 里面应该还要设置啊,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