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一接上电源,电源就自动保护,黑了,是什么 ...
DELL N4050 一接上电源,电源就自动保护,黑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17):
DELL N4050 一接上电源,电源就自动保护,黑了,是什么问题???,拆开主板,检查无元件烧毁现象,测量保险类管也不见短路,哪位老大指教一下,不胜感谢!!!
主板
DELL

网友:
主板短路了呀。估计电源口跟前的稳压管或者电容穿了。

网友:
适配器有无问题 若是无问题则主板问题了 但是是不是短路还要进步排查!

网友:
保险不短路是什么意思?先看适配器 在查保护隔离 能开启 其他应该没问题 的

网友:
呵呵,这个是戴尔的典型短路故障啊!主板保护隔离大短路,修吧!

网友:
用表测下看看哪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