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8M3+ 跑E9维修一列。缺分。

楼主(2013-08-17):
主板:梅捷SY-N8M3+
故障:跑马停在E9,蜂鸣滴一声,然后又继续滴一声,循环下去,屏幕不显示、
进入正题,测量内存电压1.79V正常,换过个DDR3内存触发跑马还是E9卡住蜂鸣声不变,再换DDR2内存上机触发还是E9卡住,蜂鸣声一样。电压正常内存正常无思路,跳线试试,结果还是一样。好吧既然这样刷BISO试试,拿出我的TL866 读。存,写,完毕。开机测试。。。顺利跑马不停在E9,响亮的滴的一声。 原来是BIOS问题,附上梅捷SY-N8M3+ BIOS  注意这个板BISO   第一个是DDR2 第二个是DDR3 编程是注意区分。

网友:
算你运气好,写的不够深洞!加油吧97#的。

网友:
恭喜楼主,心情激动吧。这种板子我一般直接扔掉。

网友:
我也有一块码都不跑,直接把它扔掉了在垃圾箱。

网友:
运气已经好到爆棚了,楼主去买彩票吧,保证中奖,呵呵,你都没查内存的条件就刷了吗

网友A:
我已经查了,CPU 供电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我还用波波侧过脉冲方波正常。后来才刷bios的。你别说我买彩票2块的都没有中过

网友B:
集显的为何要插个显卡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的为何要插个显卡点呢

客户原本的显卡,我能不插进去测试吗?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查了,CPU 供电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我还用波波侧过脉冲方波正常。后来才 ...

纳尼,看样你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心里有点平衡了,我是说spd,系统时钟,数据啊,能跑码,那些供电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呵呵  这板子 修的容易

网友:
要是都这样的那钱就好赚了

网友:
梅捷的主板BIOS是很容易坏! 经常出现不跑吗  挡代码!

网友:
强烈要求LZ以后发点有营养的帖子好么?

网友:
楼主的迷你编程器要是多少钱。能刷到几M的BIOS。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也挺不错的

网友:
恭喜楼主,心情激动吧

网友(2013-09-17):
楼主你那编程器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