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G221A花屏了

楼主(2013-08-17):
送来时是电源板问题,换通用版后,花屏,白屏,然后用通用驱动板测着花的可厉害呢,这应该是屏挂了吧,花屏问题解决了,1680*1050分辨率跳线变了下,好了,就是原来的驱动板,电源板上都没线定义,改的时候费点劲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这花的 很厉害

网友:
建议用其他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还是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屏或者屏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用的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电路修复的几率大吗

可能是图像处理芯片问题,或者是缺少电压,我说的是屏电路板上

网友:
驱动板不对

网友:
恩已经解决,通用驱动板跳线没插对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看  不一定要换主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买个原装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