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410HD输出无电压

楼主(2013-08-17):
今天修一台24寸明基显示器,电源版号是4H.0NC02.A01,刚开始是雷击,1脚对地阻值偏低,然后换了TEA1530AP芯片,8脚有启动电压331V,但是1脚电压在9.2V-10.5V反复跳变,外围电路都查了,该换的全部换了,6脚没有方波输出,断开电源后继电路,依然没有电压输出,估计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查,在线求助。

网友:
本人新手,希望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啊,这块板子要80 90一块,确实想修好。

网友:
8爪的那个,啥型号,你换了吗

网友(2013-09-24):
最近比较忙没回复帖子,八角是TEA1530A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现在有电压了,17V与5v,可是一插驱动板电源板直接炸坏,然后就去买了块新的驱动板还是炸,郁闷,不会电源板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