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用电源开机 到滚动条短电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B460 B+短路。。。也不是全短,就是用电源开机,到滚动条,就短电重启。。。单单用电池开机没问题。
用电池开好机后,在插上电源,马上短电重启了。
不用电池,用电源开机,也是开个滚动条那里。就短电重启了
可以用烧机大法烧B+不,接哪个位置烧,多少V烧合适?
重启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烧B+能烧出来吗?

网友:
大哥你都说了用电池能够正常开机了!还。。。。。。。。。。。。。。。。。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的铁壳管子 !

网友:
是不是充电电路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 要慢慢查啊

网友:
什么短电重启?能开机,短路?我觉得不可能烧得出来。

网友:
大哥 B+短路一般开不了机吧 应该是CPU供电的MOS管问题 造成CPU供电不稳

网友:
上波器应该有收货的

网友:
上波器,看看是哪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