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拆网卡后,bios里光标不能移动

楼主(2013-08-17):
华硕p5kpl se 不加电,拆除网卡后 加电能进系统 没发现问题
但是当进入bios后 键盘失灵无法更改bios设置 p口 u口的键盘都不行

就是说键盘在dos windows下都能用就是不能在bios里用……

这情况怎么解决,难不成不得换个好网卡芯片上去么……

网友:
能认到USB  不!   拿掉网卡应该不影响别的使用! 可以先刷BIOS!   参考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因为  进bios后找不到网卡地址造成的 刷bios也没用
我就是想问问 有没有高手能解决 而不用换个网卡芯片上去

网友:
有些主板不能拿掉网卡,这个问题貌似现在还没有方法解决

网友:
换个新网卡芯片,既然能拿下来,再装个新的也不是问题

网友:
有能力不知道能不能改个BIOS,默认关掉板载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因为  进bios后找不到网卡地址造成的 刷bios也没用
我就是想问问 有没有高手能解决 而不用换个 ...

那俺没有这个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