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 硬盘通过USB可以识别 sata口不能识别怎么处理

楼主(2013-08-17):
弱弱的问一句  硬盘通过USB可以识别 sata口不能识别怎么处理

网友:
说明硬盘是好的

网友:
楼主,问问题要把问题说清楚,不然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通过主板上的sata口不能识别   通过USB转接头可以正常读取数据

网友:
你是用移动硬盘吗、表达不清晰,爱莫能助啊

网友:
台式机硬盘  普通的串口的

网友:
接口缺电吧,查一下

网友:
SATA的电路没有供电,CLK。

网友:
应该是SATA口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好的  SATA 接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