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LM324控制的总线电压产生电路,我卡死在其中了

楼主(2013-08-17):
求分析,VTT_GMCH 总线电压时有时没。没有的时候,LM324 5脚 经两电阻 分压 实测 1.2V正常    6脚0V 7脚3.7V  4脚 12V   Q287  2脚1.85V   1脚,0.35,3脚0V。

有的时候,LM324 5脚正常 1.2V, 6脚1.21V  , 7脚4.5V   4脚12V    Q287  2脚 1.85V  1脚4.4V   总线电压1.3V(3脚)

求分析上图电路,,R1712   阻值100正常。   知识有限,不知道哪里产生的故障,场管换过,比较器换过, 都一样。

图中这个N_GATE这个信号作用是什么?我忽略了什么?

真的好想飞一个4V到场管的控制极 算了。。其实也试过,飞过去是能正常产生总线电压的。不过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网友:
既然R1712查过了,那怎么不查一下C1325呢?

网友A:
N_GATE信号不正常把G极电压拉低了

网友B:
你好!看了你以上的描述,我想问下R1712的阻值是在线测的,还是取下来测的,是不是电阻不良啊!(请更换),同时还要检测C1325电容有没有损坏,若还是不行,请把R1919电阻拆掉不装,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N_GATE信号不正常把G极电压拉低了

这个N_GATE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了你以上的描述,我想问下R1712的阻值是在线测的,还是取下来测的,是不是电阻不良啊!(请更换),同时 ...

这个电阻在线测的。。无论是在出总线电压还是不出总线电压,这个阻值在线测都 100左右。

这个电容板上没装,所以。。。。  嗯,R1919没测过,不知道是不是N_GATE这边拉低了G极电压。 我再检查下。。在不正常的时候, R1712 1端电压=7脚电压, 2端 只有0.3几。。。 果然拉低了,打对地又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在线测的。。无论是在出总线电压还是不出总线电压,这个阻值在线测都 100左右。

这个电容板上 ...

把Q320三极管换掉, 再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Q320三极管换掉, 再试下。

哥哥,我要思路。。不带这么教的。 二个MMBT2222A 换过后,现在随点随着了。。。

还是迷湖,拆下的Q320 Q319测了下都很正常。。。  放一会再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哥,我要思路。。不带这么教的。 二个MMBT2222A 换过后,现在随点随着了。。。

现在主板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了,你的思路也对啊,你都想到更换这两个三极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了,你的思路也对啊,你都想到更换这两个三极管了。

看上去是正常了,,不过我不敢确定是这里的问题,心里不踏实。

丢一边明天再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是正常了,,不过我不敢确定是这里的问题,心里不踏实。

Q320导通3脚低电平,则Q319截止,得到N-GATE高电平。若Q320截止,则Q319导通接地,NGATE为低电平,也就拉低了比较器7脚电压。说明Q320三极管不良,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