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6触发掉电.又遇见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3-08-17):
是 I3独显机器,原来是短路.换HM55后不短了,现在是触发一秒掉电,掉后3.5v变成0.几V了 且51125发烫.测量过每只引脚阻止都正常,重新插入适配器3.5v又正常,开机掉后又变成0.几V了,
请兄弟们给我一个维修思路 我不知道查那里了。

网友:
楼主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以前被原装适配器整惨了也是CQ36

网友:
应该是后级还有短路吧。。。。。。。。

网友:
主板肯定有短路,重点查后级电路短路,围绕3V5V查,一定会有结果的。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机器后来换掉时钟芯片 网卡芯片问题全部解决了,才收26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