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OC19寸液晶改换驱动板后亮度不足

楼主(2013-08-17):
本来的故障是白屏,有时绿色竖条,用万能板试过屏正常,断定驱动板坏,因手上有另一块驱动板和这个差不多,同样是AOC的但是型号不一样,电源插座和按键插座也一样,
通电能亮屏正常显示,按键只有开关和上下键起作用,不过这个小改就OK,

但主要是亮度很暗,且亮度调节菜单为灰色不可选状态,也也就是说不能调节亮度了,只能调节里面的模式,电影,游戏,文本之类的,文本最亮了,但是还是比较暗,

高压和灯管是没有问题的,用原来的驱动板就很亮的,只是图像不正常而已

请问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增亮吗,能改的了的话就就不用浪费了一块驱动板,呵呵

网友:
根据亮度高低变化,测一下高压板对应亮度控制端的电压变化,再自己弄个可调分个固定电压.......

网友:
高手果然厉害啊,测到变化的电压了,从0.2几到0.8几之间跳变,我直接拆下那根线搭在3.3或5V之间了,亮度一下子上来了,不过这样就只能固定亮度了,怎样才能变成可调呢,

网友:
还有这样接线后原本菜单里的亮度调节不再是灰色了,可以选择,不过调节亮度时变化不是很大,估计是那根线被定在3.3或者5V了,这个还有办法完美吗,总不好弄个电位器来吧

网友:
现在改好按键了,经检测调输出到高压部分的亮度调节电压是属于负反馈的,就是增加亮度(调亮)输出电压低,减少亮度(调暗)时输出电压高,但是高压控制灯管是正反馈的,要电压高就亮,电压低就暗,呵呵谁能帮忙设计一个简易负反馈小功率放大电路呀

网友:
应该也不叫正负反馈电路吧,反正是要
输入大,输出小
输入小,输出大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的,学习了

网友:
反过来调不就好了,不行吗???

网友:
BIOS程序的问题或换个同型号的

网友:
  先把驱动板重新刷下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