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外接正常,内接无图像只有背光有那几种可能

楼主(2013-08-17):
联想E420外接正常,内接无图像只有背光, 屏排线换过。 这是主板问题

网友:
屏挂了,更换屏,要不就是屏端处虚焊,脱焊试试再看吧。

网友:
屏 显卡 没了

网友:
屏,屏线,显卡,显卡时钟等等,屏开启信号,屏供电,EDID,显卡本体···

网友:
打下LVDS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