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怎么点亮啊!哪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17):
二修的一台飞利浦  18.5的LED显示器  屏幕是CLAA185WA04
之前别人换过驱动板,用了几个月又坏了,按键板什么的拆开都没有。这个显示器是直接12v适配器

现在我又换了个通用驱动板,LED升压条,还是不亮,led输出量电压只有11v

板子都换掉了,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在电源供应器看电流 0.3A左右两三秒,就变成0.1不动了

网友:
没人顶自己顶!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