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不上电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8-17):
前段时间朋友给一片华硕M4N68T  LE V2的板子让我修修,接到后是不上电,开关排针没电压,更换排针旁边822排阻后OK ,朋友拿回去用了几天回来又坏了,又不上电了,测量3VSB电压正常,开关排针电压4.5V,跟线走了一下开关排针经过822排阻直接进入IO67脚,IO是8721F的,触发测量822排阻连IO这边没条码,开关排针这边有跳变,求高手指导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打错字了,最后几句是触发测量822排阻连IO这边没跳变,开关排针这边有跳变,求高手指导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
822阻值是否变了,检查下有没断线,822连io的线上有没电压,不行,换io

网友:
老大你有这个的图纸吗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是开机针没有电压 跑到排阻822 排阻822另一头是到了it8721 67脚 没有电压 我把67脚翘起来也还是没有电压 不知道这个上拉电压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哪里来的也还没有跑通线路 求图纸

网友:
求M4N68T LE V2 图纸 华硕主板

网友:
822排阻重修换过了,排阻连IO这边有电压 排针也有电压,就是短路排针后,10这边没跳变 郁闷额

网友:
换下I/O看看不就行了  华硕822太容易坏了

网友:
IO早换了,排阻也换了,没用,

网友:
我遇到开关排针么电压,链接822排阻另一端有3.4V左右电压又链接到272排阻然后到IO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排针没电压  急啊

网友:
台机板子就跑线吧,肯定能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