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掉电

楼主(2013-08-17):
E40 INTER 独立主板,同行送修的,说原来是好的,就是买了个新风扇,安装上去就不行了。
拆机检测,外观正常,接可调电流表,待机0.03,正常,按开关0.55掉电,测主板所有电压都出了,包括1.8V。照个了8116L 1.8V供电芯片换上,也是不行,没有思路了,想问下,这个机器现在向哪个方向查

网友:
E40
电源管理芯片 常见问题 换了就好  不过芯片要40 元再加快递费就是成本

你说的是E420吧

网友:
电源口进来的那个稳压二极管换一个试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查查电路,相信能找出问题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个现象一样的,初步检测PC18短路了,还没换。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上电时序

网友:
手上一个出LOGO掉电,无思绪

网友(2013-10-02):
我上上U就掉电,到0.4A,不上U能到0.2A,不掉。

网友(2013-12-02):
看看PCIRST#有没有

网友(2014-06-19):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我也有同样的一款机器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