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不触发假像维修

楼主(2013-08-17):
     同行拿来一台方正T4000,说不触发,换了EC,刷了BIOS,只差南桥没换了,晶振都换过。说待机电压3V 5V都正常,就是不触发。说让我帮忙看看。吃了晚饭接可调,待机0.004。按开关变成0.03。指示灯什么的都没反映。
1:随便测了下,待机正常,EC全部正常。全板无短路,查到死角了。

2:好用另一种维修思路,我视它触发正常,可能缺电压而使电流卡在0.03,因为我测量EC所有触发动作都成功完成了。按开关,测电感电压,我的妈的,很多电压都没出来,只有待机的电压3V 5V.看来这条路也不好查,缺的电压太多了。又到死角了。

3:好吧,咱现换一种简单的思路来修,看时序图,

  我就用电源模式的先查S5状态下的电压吧?所谓的S5电压其实是关机状态下的电压,而不是待机状态哦,这个要区分开,S5就是你开机了再按开关 关机后的状态。好搞清楚了这个之后,我按开关触发一下,电流有一点变动,我再按开关一分钟,就当关机了吧。然一个一个去果S5状态下的电压。终于找到+3VS5,这个电压没有、追图是PQ57把+3vpcu转换而来的。

测1256脚正常,那就是3脚不正常了,测试没电压,好再追他前面是PQ49,测2脚正常啊,低电平,为什么PQ49的3脚还是没电压,好,追的他上拉电压,晕,最后发现PR189没料。狂晕啊。找了一个1M的补上。测试OK,此机修复成功。

个人理解:本人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可能我所理解有误,烦请大家帮忙指出。第一,这故障我认为是触发了,确实是因为缺电压而导制电流只卡在0.03。还有维修思路。,不知道最后这种方法行不行得通,还是说我这次只是运气。S5状态我理解是触发之后再关机的状态。不知是否有误。高手老师来指导一下,大家互相提高。

网友:
EC收到开机信号第一个是开启南桥待机的+3VS5和+5VS5,如果没有开启這2个电压那么南桥也不会发出SUSC#SUSB#信号给EC,当然EC还要发出RSMRST#,DNBSWON#给南桥,南桥在收到上述电压后才会发出SUSC#SUSB#给EC,然后EC才会陆续开启后续电压了。。大概就这样的吧。。呵呵。俺也没在学校培训过。共同学习蛤。。如有错误请前辈指点出来,免得误人子弟。。。这个貌似是广达的时序。

网友:
楼主可以啊,连续发了这么多帖子,我也很想法,很久没有发了,但是思路和文章可能不是那么好,就像昨天七点起床修机到晚上7点6分,七台笔记本和显示器,搞定,但都是一下简单故障,关于时序的问题我几乎都是走一步算一步,怕不跑吗的机器,楼主这贴说的假象维修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叫做缺电压吧,广达的,前天修一台联想的,开机电流就停在0.3左右,指示灯也不亮,换CPU供电IC修复。加分去。

网友:
我的理解是电流有跳变说明触发已经基本完成了,电流这么小,多是二次待机电压不出或者二次转换电压不出,要是有二次电压短路的话会掉电或者保护。还请专家多指点指点。。

网友:
反正我认为只要按下开关电流有变动,哪怕是一点点,我都确认为触发

网友:
按开关一分钟后还是0.003吗?

网友:
呵呵!终于明白什么叫灌水了,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目前正在学习笔记本维修的理论,一时不知道说是么好。只是想顶一下楼主,没想到犯规了,谢谢,我知道什么是灌水了,就是没有针对性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回复。

网友A:
     这应该是广达代工的主板,插上适配器就会有3VPCU和5VPCU,但广达的待机电流很小,应为3VPCU并不供给南桥,此时南桥只有是时时钟电路在工作,3VPCU主要给EC和BIOS供电,EC的时钟,复位正常了,EC选中BIOS后,通过低位地址和数据线读取BIOS中的待机触发程序,此时EC的待机工作完成,GPIO引脚功能也按程序的要求配置完毕,其中在DBNSWON#脚位会产生一个高电平,这是判断待机有没有完成的一个依据,当然在NBSWON#也会被外接电阻上拉成高电平,等待Swicth Button上开机信号的到来。
     按下开关按钮SW,EC的NBSWON#针接到高-低-高的跳变信号,EC发出S5_ON去开启5V_S5、3V_S5.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S5_ON不是去开启PWM芯片,而是去开启场管的,这就要保证G极要比S极高4.5V以上,而S5_ON才3.3V,于是一般机器使用一种小的升压电路,经过两次升压,将5VPCU升为12V以上的新的电压,这个电压在S5_ON的作用下转化为S5_OND,S5_OND开启相应的场管产生5V_S5和3V_S5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EC发出S5_ON后延时发出RSMRST#给南桥,接着再发出有效地DBNSWON#给南桥,南桥收到RSMRST#,DBNSWON#.就发出SUSC#,SUSB#进行开机。
   楼上的方正T4000开机后电流只升到0.03,明显是南桥待机未完成,也就是说南桥的3V_S5未产生,因为如果是单缺5V_S5,电流要大得多,应该在0.3A以上吧。最后楼主也找到了原因,排除了故障,应该为楼主高兴,但“又到死角了”一说只能说明楼主对该机型的上电时序还不是太熟悉,
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B:
S5状态主要指的是。在插电,或者电池供电,未开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5状态主要指的是。在插电,或者电池供电,未开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所需要的电压。

那为什么在插电时,我量+3VS5电压没有,而一定要开机了再关机,再去测才有这个电压。而图上明明标了S5下面有这个电压???????所以在就在想是不是S5是指关机时状态。而不是待机状态

这个S5电压有点一定的是,这电压是按开关之后首先出来的一个电压来给SB供电的,广达的时序你不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5状态主要指的是。在插电,或者电池供电,未开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所需要的电压。

时序这个也是摸索出来的,那这个时序也讲了一部分,也没有具体到小细节。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关机了,这个电压还有,难道关机了南桥还要工作?而上方图明显标示了S5下是有+3VS5这个电压。而你又说S5是指插电未开机的状态。后面你又说+3VS5是按开关才出来的电压,我也认为这个+3VS5肯定是按开关才出来的电压?但为什么图上面写S5状态下就会有+3VS5呢?难道说S5并不是插电未开机时的状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广达代工的主板,插上适配器就会有3VPCU和5VPCU,但广达的待机电流很小,应为3VPCU并不供给南桥 ...

够透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在插电时,我量+3VS5电压没有,而一定要开机了再关机,再去测才有这个电压。而图上明明标了S5下面 ...

因为插适配器时,南桥没有工作,也就是EC没有发出S5_ON。而关机是南桥发出的,只是关断了S3,也就是SLP_S3#变成了低电平,将数据写进硬盘,因而没有关断S5_ON,也就是说南桥的待机电压还在 。要切底关机到SLP_S5#,只能拔掉适配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这个也是摸索出来的,那这个时序也讲了一部分,也没有具体到小细节。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关机了,这个 ...

其实,按四秒关机,是软关机,南桥收回自己发出的开机指令——SLP_S3#、SLP_S4#、SLP_S5#,进入S5状态,但EC并没有关闭RSMRST#,这与台机是一样的,南桥的待机电压仍在。而插上适配器就产生3VPCU和5VPCU,然后等待EC发出S5ON的这个阶段,本人是这样看的——等待初次开机状态,不应该理解为待机状态,这样就与南桥软关机后的待机状态区分开了。3VS5、5VS5,顾名思义,就是在S5状态下还存在的电压,如果S5状态下没有这个电压,应该表示为S5#、S5*等等。S5状态是ACPI的一种模式,当南桥将机器关到S5状态,理论上机器耗电量为0.但实际上为了维持这种状态还是要耗电的,一般0.00几A吧,就是拔掉适配器,不还是有CMOS电池在维持CMOS数据的吗?
一点粗见,请莫见笑。谢谢!

网友:
没学过的  这样已经不错了哦

网友:
我是个小白只看过一点点的理论知识,至于笔记本维修上不了手啊,没好的师傅指点。
我的个人认为是广达的主板待机时南桥没有待机电压,只有在EC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EC收到开机信号后产生S5_on信号开启南桥待机电压,这时南桥才有待机电压,楼主的故障就出在南桥的待机电压上也就是S5状态的电压!好想拜楼主为师,不知道楼主愿不愿意教教我啊,本人QQ597212210
上传一份广达与仁宝的上电时序对比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够透彻,厉害

那里,纸上谈兵而已,路还很长,与大家一起探讨探讨,进步快些,维修这一块水深着呢?以为知道的,不一定真知道,设计问题的人往往才是大家,多看看,触类旁通,或许对自己能有所帮助,自己想错了,说出来接受热心人的帮助,进步就能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开机信号 你指的是  S5 ON吗

EC待机正常后,按开关后EC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就是S5_ON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开机信号 你指的是  S5 ON吗

开机信号是NBSW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开机信号 你指的是  S5 ON吗

S5_ON是开启南桥待机供电的信号,真正的开机信号还是EC发给南桥的DBNSWON#

网友:
+RTCVCC和RTC_RST#是南桥的工作条件,在Intel芯片组中,+RTCVCC、 RTC_RST# 、 32.768KMz是南桥内部CMOS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没有它们南桥就不能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AMD芯片组主板中  也差不多吧

我觉得AMD南桥中的CMOS电路,不参与上电,只会引起不能正常复位,造成不跑码,不知说得对不对,请老师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 AMD的CMOS电路 不正常 会引起 板子 不正常 跑马 或 复位 你只要查找 下 CMOS电池 或 跳线 相连的电路 ...

谢谢,请多关照!

1006523463 -8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多关照!

老师啊,我半路出家,来啃电脑维修这块硬骨头,得到您的赞赏,感到蛮有成就感的,得到您的肯定,我是由衷的感谢,不是随意地灌水,被定义为灌水感觉蛮受伤的。您是金牌维客等级高,我视您为老师,况且您只是对我的浅见表示肯定,又没有提出新的问题,我理所应当对您表示感谢,为什么就成为灌水了呢?
    还请迅维网能区分什么是真正的灌水,让心存谢意的人不致受伤。我想,每一个初学者对知识的传授者表示感谢是应该的的。虽然不是技术贴,在审查时最多不给分,但善意应该可定,不能视为恶意的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