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3S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8-17):
板号:K43SV REV 3。0
待机,3.3 5V 1.09V 都有.. 开关有跳变。。

补充内容 (2013-8-21 17:49):
故障点在IO VCC无电压,追查到822排阻,直接短接822两端,强拉3.3V后,修复完毕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呀?好样有通病,说出来我告诉你哪里坏了.

网友:
看持EC 还有南桥的条件了

网友:
难道要加焊HM65吗,好像没什么痛病的,这款机型。

网友:
HM65一般是桥坏.如果EC的条件都满足的话.

网友A:
查BTN和SLP--S3

网友:
EC工作条件,以及RSMRST#,PWRBTRN都为高,南桥的SLP3,4,5

网友:
吹下南桥便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南桥的  SLP345 信号 是要经过 EC引脚的 PWRBTRN信号  拉低 开机触发 后 才能发出吧

天呀,IO VCC竟然没电压,,, IT8572E 11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TN和SLP--S3

SLP_S3#  0V,,,PWR BTN有3.3V跳变..

网友:
已经确定问题所在,明天公布

网友(2013-09-17):
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电阻在哪里啊 怎么没有找到啊

网友C:
我也么找到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么找到那

822排阻 是双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