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大板不认显卡维修

楼主(2013-08-17):
接修杂牌独显大板一张,故障加电无显示。主板自带诊断卡,代码先是F1-C1循环,大约8次之后继续跑马,在2B处有一长两短报警声,之后代码可以正常跑完,但是屏幕一直无显示。(插我自己的诊断卡跑00,唉看来我的卡太次了,该换了……

根据故障现象推断应为显卡周边故障(显卡未识别),直接更换一张独立显卡,故障依旧。量CPU ,内存,桥供电均正常,量PCI-E 16X插槽,a 11脚复位3.3C和a13 a14脚时钟正常,量供电时发现B3脚没有12V电压,但B1 B2有12v 。正常情况下,B1 B2 B3均应该为12V 电压,且3个脚相通。从主板背面找到B3引脚,直接将B1 B2 B3 三只引脚用焊锡点上,再量B3脚,有12V电压了。上显卡测试,一切正常。

手机拍照,不清晰,将就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主,这是什么原理呀,是虚焊吗?

网友:
真牛X我修板子什么时候能这样

网友A:
kao,这你也能碰到,不过显卡上b1,b2,b3是连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12v就可以了吧,你这个试的什么显卡,不应该啊

网友B:
A11,A13 14的名称你都弄错了吧

网友:
A11是复位脚,A13、A14是时钟脚,楼主一着急打错了吧。

网友:
题外话,这个板看着不像杂牌子的呀,磐正的吧?

网友:
A11 是复位  A13 A14是时钟  你弄错了吧!

网友C:
先刷BIOS,南桥的问题,加焊

网友:
真是个人才啊 这样也修得好。

网友D:
楼主搞错了 ,A11脚是复位  ,13  14脚是时钟  B5  B6 是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只要给个12V就行了,从电源口太麻烦了。直接B1 B2 B3 焊锡点上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o,这你也能碰到,不过显卡上b1,b2,b3是连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12v就可以了吧,你这个试的什么显卡,不应 ...

9600和9500的卡。只要B3没电压就一直不识别显卡,给B3上12V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1,A13 14的名称你都弄错了吧

恩,谢谢指正,昨晚编辑时写错了,已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错了 ,A11脚是复位  ,13  14脚是时钟  B5  B6 是系统管理总线

恩。对的,昨晚发帖子时写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南桥的问题,加焊

不是所有问题都搞BIOS和桥的

网友:
原来 有的显卡才要这样做啊。

网友:
经典呀,不错又学到一招经验

网友:
这个,真有点不相信哦。

网友:
直接测量PEI-E金手指的电压吗?

网友E:
这个板应不是杂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应不是杂牌的

可能吧,但是板上没有任何品牌或者型号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