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17):
DELL显示器通电不亮机,开关也不亮。拆机后发现电源板上的保险丝坏掉了,直接换掉,通电测试,上电正常了,装机测试,没过五分钟,显示器呼呼的往外冒烟……

吓死我了, 立马断电,拆开看看,发现灯管接口旁的陶瓷电容引脚有烧毁痕迹,更换电容用不几分钟还是呼呼冒烟,仔细看了下应该是板子线路的问题,然后用壁纸刀把里面掏空,直接将陶瓷电容的引脚接到高压包上,测试不冒烟了,整机测试一天,完美显示,无任何异常。明天上图……

网友:
冒烟。。。要像我这新手。肯定蒙了

网友A:
维修显示器高压部分一定要注意绝缘,有烧焦的部分要清理干净,注意不要有虚焊

网友B:
要是我 我就换板了 不会了 活还是细心的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显示器高压部分一定要注意绝缘,有烧焦的部分要清理干净,注意不要有虚焊

已经顺着电路,把烧焦的地方全部挖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 我就换板了 不会了 活还是细心的干

能省还是要省的,O(∩_∩)O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顺着电路,把烧焦的地方全部挖空了

挖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维修高压部分和电源部分要注意补焊高温元器件,尽量避免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