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 信号无连接,通病,怎么线刷?跪求,感谢

楼主(2013-08-17):
我的三星S19A330BW,遇到了通病问题,插数据线显示无信号输入,我用QQ远程,但是每次刷的时候,都是显示我的程序是最新的, 线也是别的显示器的原装线, 请问是怎么回事,我开了显示器电源,不开显示器电源, 一样都显示我的程序是最新的,根本刷不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上次遇到一个S22A330BW,也是一样都显示器程序是最新的,都刷不了,是不是线不对,?当时我换线也不行,电源开关要关了? 我开和关都不行,为什么别人能刷好,而我一个都不行,有谁知道是我哪个地方没搞对吗? 感谢万分

网友:
之前忘记说了装驱动,后来装了驱动一样显示我的程序是最新的,刷不了

网友:
你在先刷的吗   离线刷呀   我都是离线刷

网友:
拆机刷吧 大审 别这么懒

网友:
换个24C16 试试

网友:
最后拆下来再刷,有时候机子保护

网友:
你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5623-1-1.html
帖子里的注意事项都有。

没图没过程。真的不确定你是哪出问题了。本人也是小白。第一次刷。不过很幸运。刷好了。你再刷一下看看
GOODLUCK

网友:
VGA线、屏号对应的驱动、安装驱动重启、屏通上电开机、最后就是耐心的等电源灯关了。其它的有大神再补充吧

网友(2015-03-21):
是在线刷还是把芯片取下来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