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不认硬盘!

楼主(2013-08-17):
什么问题啊代码显示B2

网友:
能亮机吗?不认硬盘有可能是电源坏了,当然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A:
确定硬盘是好的嘛

网友B:
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硬盘是好的嘛

硬盘是好的,别的机子用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一下

能点亮的就是不能识别硬盘

网友:
显示B2能亮机么?

网友:
看看主板上硬盘口的阻值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