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0465R DM0565R定义

楼主(2013-08-17):
如题:DM0465R DM0565R

1:原电源管D极
2:地
3:VCC供电
4:光耦
5:NC空脚
6: 接100K至300V

请教大神  1 2 我明白
3:是vcc供电 接在哪呢?输出电容正极吗?
4:光耦    又是接在哪呢?第四脚吗?是跟通用模块是的要对光耦3脚有要求吗?
5:NC 空脚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接呢?
6:100K电阻  这个电阻是用什么电阻都可以吗?对功率有要求吗?忘大神解答
感谢感谢!!!!,,,,,

真心希望找个人请教问题  !感谢感谢!

网友:
NC 空脚不接  光耦是冷热地之间电源反馈用的一定要注意搞不好炸机

网友:
NC 就是空着不接吗?  vcc供电 接在哪呢?输出电容正极吗?

4:光耦    又是接在哪呢?第四脚吗?是跟通用模块是的要对光耦3脚有要求吗?

6:100K电阻  这个电阻是用什么电阻都可以吗?对功率有要求吗?忘大神解答
感谢感谢!!!!,,,,,

网友:
大神们哪去了啊

网友:
首先我 不是大神 , 我只是路过。 3脚接 VCC  4脚接光耦4脚  如图

网友:
3脚接输出电容正极吗?12V?

光耦3脚用接地吗?别的原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