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稳定,死机,蓝屏,开不了机

楼主(2013-08-17):
   我手上有一台电脑,经常死机,蓝屏,开不了机。插上诊断卡跑内存不过,重新插下内存又好了。过了一个星期情况又出现,把所有部件重新组装了一遍,还用无水酒精刷了内存插槽。更换了内存。情况还是一样。难到是主板问题。主板也检查过了,电容无鼓包,无脱焊现象。谁能给点思路?

网友:
检查下电源和硬盘

网友:
无盘的客户机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电源的故障吧

网友:
主要查电源吧。。。。。。。。。。。

网友:
内存插槽或者电源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ATX电源试下

网友:
过不了内存时不管,用风枪250对北桥加热15秒中,看然后尽快开机,看能否过,过了说明北桥虚焊,加焊即可,不过,找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
按照惯例,首先考虑桥和底座,在者就是电源CPU或硬盘。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先从电源入手,最后考虑桥。

网友A:
看看电源吧,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电源热的货,你顺便安装上电源开机用手摸摸机箱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吧,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电源热的货,你顺便安装上电源开机用手摸摸机箱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机箱有漏电情况,说明什么?可以说下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箱有漏电情况,说明什么?可以说下吗?

换新电影还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电影还漏电?

没有你说的漏电的情况,反正我平时拆机器的时候会被电下,不知道是静电,还是漏电。楼上的可以说下吗?

网友:
检查下地线在电脑里面的是不是碰到别的地方了,感觉一般地线正常不应该有那么多静电。
本人最烦时好时坏的毛病了。

网友:
好象这种问题电源的故障多

网友(2013-11-09):
  内存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