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v43a暗屏—LED

楼主(2013-08-18):
清华同方V43a,外接有显示,进入系统,打开我的电脑,此时屏幕大面积是白色,LED屏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子了,判断是暗屏。要是LCD的就简单多了,灯管,高压条或者无开启信号,但是这LED还是第一次搞,全拆吧。
拆开也摸不着头脑,去找图纸吧,基地没有,别的网站下的,有了图纸就好办些了,下面看一下屏接口线路。

VIN_LCD无电压,BL_ON,EC_BL_PWM也没有电压,一个个的来,先找VIN_LCD。
VIN_LCD是由VIN经过Q41和Q38控制得来的,测得Q38的G极无电压,看来是LVDS_VIN信号没送过来,这个信号是有IT8500的 35脚发出的,这个就先到这里,接下来看开启信号BL_ON
跑线路发现没有D5和D6,只有一个R221,那就是由IT8500的96脚EC_BL_ON过来的,也是低电平。看来这个IT8500罪孽深重啊,找来IT8500换之,好了,控制信号来了,屏也亮了,测得VIN_LCD是18.5V,BL_ON是3.3V,EC_BL_PWM调节电压3.3V。其实发这贴主要是想说说LED,毕竟以后都是LED的了,经测LED的供电是18.5V ,开启信号是3.3V,调节电压是0.几伏(实测0.35)到3.3V,电压越大,亮度越高。那么经过恒流升压驱动IC过后输出一路22.5V至LED灯珠,另外其他几路至灯珠的电压是0.78V(最亮时),5.6V(最暗时)。为了看个究竟,打算拆个坏屏研究研究,正好有一个坏屏,开干。
拆的是AU的一个屏B140XW01。拆的时候和灯管差不多 还简单些,也是从旁边往外抽就出来了,这个用的是36颗灯珠,9颗为一组,一共4组。
升压IC用的是9956B,18脚为供电脚,20脚为开启脚,1脚为亮度调节,如果采用19V供电,不好找3.3V开启电压,我想用一个12V转5V和3.3V的电源板来试试,线接好后,通电亮了,看来12V也可以让IC工作,成功升压到29.6V
电流0.23,很省电哦。贼亮,看了一眼眼睛都花了。
看来LED用来做拍照补偿灯确实不错,手机拍的 效果不错吧。图片压缩了原图很清晰。
其实就这么简单,和灯管不同的是这个必须要亮度调节电压,当然可以使用开启信号作为调节电压,高亮是,每组上下压差为28.8左右,每个灯珠分得3.2V的电压,最暗时,上下压差为29.6减去5.6为24伏,每个灯珠分得2.65左右电压。大概就是这样子。
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拍的,打算做个台灯试试。
尼玛的 时间不早了,献上图纸一份,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