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AMD双桥集显电流到0.3不动

楼主(2013-08-18):
北桥是6150的,南桥是英伟达430的,插电自动触发到0.3A不动了,换了CPU后不行,以为是CPU供电芯片虚焊了,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然后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去,也不行,摸了一下板子,发现3,5V供电芯片(MAX51116)发热,有点烫,换了一个后不知道怎么的给搞大短了,搞了半天把大短修好了,还是原来的现象,量了一下电压,除了内存供电出来的,北桥和CPU电压都没有,把图纸和时序相结合,发现北桥供电芯片MAX8743EEI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电压,怀疑掉件了,找了一块一样的料板,对照了一下,右边的2个上下管(U55和U56)没有了 ,把料板上的拆下来装上去,上电OK。亮机。后来问客户,说是来之前去过其他地方修,因为价格高不修了,可能是维修的人搞了破坏了。
惠普V3000 DV2000 AMD6150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