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mcp61pm-hmBIOS

楼主(2013-08-18):
mcp61pm-hm,以前进系统缓慢,刷过BIOS正常
现在运行几个月后,又出现进系统缓慢,但用U盘进PE速度正常
哪位有好的BIOS,想重新刷BIOS试试

网友:
没人有么?

网友:
测下SATA接口阻值.供电.好的话就换硬盘吧..

网友:
IDE接口和SATA接口,两种接口硬盘都试过了,进系统非常慢
需要BIOS,刷新~~~
这里想下载真麻烦

网友:
5.36版本,可支持5000+以上CPU,有的话发个到邮箱:
htf1085@163.com

网友:
试试这个吧!我以前刷过。

网友(2013-11-29):
楼上这个是在XP下安装的,其实也有不动硬件可以解决慢的方法。CALL我就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