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狠很白的问题-_-||

楼主(2013-08-18):
1.   整流的肖特基双二极管短路的话会出什么情况?

2.   老师们说的串联灯泡测试短路,怎么接线,是灯泡两极连保险两极,还是灯泡一端连保险位置 一端连另一交流线?

3. 带电测量时,铁壳上的地线要不要接上?

请老师们答疑-_-||!

网友:
这个时间段老师都在忙呢吧-_-||

网友A:
我不是老师但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1:肖特基二极管短路后电源有待机单不能开机。
2:灯泡两端接保险座两端。
3:接地必须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师但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1:肖特基二极管短路后电源有待机单不能开机。
2:灯泡两端接保险座两端 ...

终于明白了,谢谢您(^_^)

补充内容 (2013-8-19 22:20):
灯泡常亮说明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