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AF-MX (series 1.5)可以进到pe Ghost完系统重启后蓝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18):
可以进到pe Ghost完系统重启后等windows画面出来两三秒蓝屏是什么问题,内存换过 ,系统换过很多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求大神们给我思路

网友:
硬盘模式和内存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pe正常哦,,,是cpu问题?

网友A:
如果确认内存没问题,主要检查硬盘,数据线,硬盘电源接口,最后关注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内存没问题,主要检查硬盘,数据线,硬盘电源接口,最后关注一下显卡

显卡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蓝屏基本故障是,内存,硬盘,bios,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换个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
砸BIOS里面改下硬盘接口模式。 上次遇到也是这样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