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进PE蓝屏,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3-08-18):
三星R428机器,进PE会蓝屏,不进PE可以装系统,但是有时候GHOST一半会出错,有时候能装进去,装进去的时候,会出错,硬盘,内存,全部换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装WIN7还是XP???

网友:
刷bios 试一下吧

网友:
我用的和你用的是一个型号    一直没出过问题    重新设置下BIOS试试    用原版系统装

网友:
bios刷过了也是一样,进PE到一半会报错的,BIOS也设置过了一样

网友:
有条件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也换过了,一样的,主要是进PE立马蓝屏重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