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乱码内屏不显示 会是现存问题吗?

楼主(2013-08-18):
长城t42     显示 进度  进BIOS都正常 但是就是乱码,我以前碰到过是现存问题,,但是内接不显示,显存坏会导致内屏不显示吗。。。?

网友:
是显卡,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修显卡就OK啦

网友:
显卡问题!不是显存问题来的!

网友:
显卡问题   重做下试试

网友:
显存是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不过感觉显卡的几率大点

网友:
先回焊下,很有能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先重做先卡,不行的话加焊显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