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一个冷光源的升压电路上面的管子这个是撒子型号

楼主(2013-08-18):
大家看下这个Q11,管子上面有这些R48 P2D这个是个撒子管子哦,这个是一个升压电路的下面2个点是接高压板的,驱动电压是先给160给高压板升成2WV左右来击穿氙灯,然后在固定输出一个48V左右的持续大电流的电压维持氙灯工作。现在这个管子就是控制160电压的相当于一个开关,氙灯激活后就断掉,由左边的那个电路提供48V电压来尺寸工作,现在故障是160开机一瞬间只有80V然后就没咯,测这个管子不正常,差咯半天没找到这个管子的型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这个是STORZ德国的宫腔镜上面的冷光源,查不到那个管子型号参数。。宇光和各位老大帮忙下。。

网友A:
唉,这型号比较好查呀,PZTA92T1。

网友:
嘿嘿,,语文黑差劲。。读书都是嘿偏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这型号比较好查呀,PZTA92T1。

另外,你要锻炼一下自己的表达能力,我看了半天你的描述才看明白一些 ...

老大你这个是在那点查询的呢?教下我、、

网友A:
唉,你这人真麻烦,得寸进尺
可以代换PZTA92T1的当然是PZTA92了,买不到,还有MMJ350T1、BFN39可以代换。不过我认为这两个型号你更买不到,教你一招吧,买TO92封装的MPSA92整形之后上上去吧,这个很好买,便宜,就是看上去没档次。
另外,你现在从淘宝上买,今天还能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你这人真麻烦,得寸进尺
可以代换PZTA92T1的当然是PZTA92了,买不到,还有MMJ350T1、BFN ...

老大指点下。。那点去查询呢???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你这人真麻烦,得寸进尺
可以代换PZTA92T1的当然是PZTA92了,买不到,还有MMJ350T1、BFN ...

老大。现在还有问题,电压上不上来,启动电压只有110左右,发现个问题在上面图片上面R83是个4990的贴片电阻用表测量只有41欧,,有问题没得?是基极的这个电阻会印象输出电压不。

网友:
在线测不准,拆下来才是正道。
另外,别让我分析那么复杂的问题,那是你的份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