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tx开机无显示,键盘灯闪4下

楼主(2013-08-18):
CQ40tx开机无显示,键盘灯闪4下,插拔一下CPU能显示,开关几次机就又无显示了,AMD的CPU,更换CPU解决故障
cpu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CPU,再者就是显卡。

网友:
CPU或者北桥。

网友:
散热太差,换完加铜片,能坚持时间长点

网友(2019-12-05):
这算通病么?键盘灯闪4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