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18):
偶尔刚开机到时候正常,几分钟后出现这样到情况 大多数开机就是这样到情况 怎么维修?应该是屏上到问题,屏线更换过了,电压业正常

网友:
显卡 屏线 驱动板 换着试试 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有插好呀

网友A:
查看下三基色和地线

网友B: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看下三基色和地线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屏的可能性有吗?

网友:
这种情况的逻辑板屏坏的概率高一点,小屏的逻辑和屏是一起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详细点吗?

你就上个图叫我怎么给你说啊? 看看你那驱动板,用手触摸晶振,或者图像处理芯片 看看是有反应吗?
你那测屏的一套板点下屏 开是否 还是那样

网友:
经查看   是屏坏了  详细的就是屏上方左边第一个模块松了

网友:
屏坏了 修屏电路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排除解压板,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硬伤啊